入门求助:请问FPGA如何入门?

楼主(2009-08-11):
一直以外对FPGA比较感兴趣,想了解一下FPGA的基本用法以及一些通信系统的模拟,所以想学一下。请问该如何开始呢?请大家踊跃发言吧!还有比如FPGA在现实通信中的应用有什么帮助呢?顺便说一句:用的是xilinx

XUP Virtex-II Pro Development System

网友:
那我建议你买本fpga的书籍,那是很多的,然后买块开发板子,,如果你真心想学习

网友:
还要学好HDL语言

网友:
很简单,先要有数字电路基础,再学一门硬件描述语言,建议学verilog HDL ,因为它比VHDL更好入门,且接近C

网友:
Buy a development board with a step by step guide. Learn it well and then use your virtex II board.

网友:
最起码先学一门硬件语言,VHDL或者Verilog HDL都可以。然后熟悉相关软件,先用个小程序在软件上跑通了,再下到板子上

网友:
学会了一门HDL语言后,可以编个小电路下载到FPGA里看看。个人比较喜欢用计数器电路,就是将板上晶振产生的时钟信号分频,最后产生1HZ的信号,做一个秒钟,然后通过板上的LED显示出来。这个电路的功能很直观。做完这个电路后,对FPGA开发的基本过程,从综合,管脚配置,到编译,生成可下载文件,到最后下载,就有了大致了解啦。

网友:
听说FPGA在很多通信领域都是作为最终的产品和平台提供给客户的,而不仅仅是一种验证工具。因为通信产品经常要升级,FPGA具有可编程的特性,显然比ASIC更适合

网友:
先买张xilinx的开发板,在上面实际调试,学得快

网友:
懂一点容易,搞好了难!!!!!!!!!!!!!!!1111111

网友:
1.好的FPGA书
1.好的HDL书
1.一块合适的FPGA开发板

网友:
先看看书 了解一下基本的知识,然后在实践中学习比较好

楼主(2021-05-28):
我很开心这个帖子居然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