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RR的仿真和测量图解

楼主(2009-08-11):
按理说PSRR=Av/Add=Av(dB)-Add(dB)应该大于Av。
可是运放的Av=75dB 测出来的PSRR(将运放接成单位负反馈,电源加AC,测输出应该近似为PSRR+)却只有50dB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理说PSRR=Av/Add=Av(dB)-Add(dB)应该大于Av。
可是运放的Av=75dB 测出来的PSRR(将运放接成单位负反馈,电源加AC,测输出应该近似为PSRR+)却只有50dB
这是为什么?

------------------------------------
说明电源到输出的低频增益为25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电源到输出的低频增益为25DB

不可能的  电源到输出的低频增益是小于0的!

网友:
说具体点些

楼主:
是一个折叠两级运放PSRR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可能的  电源到输出的低频增益是小于0的!

-------------------------------
一般情况下,电源到输出的低频增益是小于0的!
但是你的已经出现问题了,
很可能是静态点设置不对。
建议你看看静态工作点。

楼主:
98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电源到输出的低频增益是小于0的!
但是你的已经出现问题了,
很可能是静态点设置不对。
建议你看看静态工作点。

检查了所有的工作点 都在饱和区啊

网友B:
Vcom 是怎么设置的?

你如果不把运放 连成buffer形式

把输入连在一起 结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om 是怎么设置的?

你如果不把运放 连成buffer形式

把输入连在一起 结果怎么样?

VCOM就是0.9伏特的直流电压。把输入连在一起没有测过,好像PSRR不是这样测的吧

楼主:
jjsnail
谢谢你提醒。你所说的是让我测试一下开环的PSR吧(Avdd)

后面附上PSR PSRR  AV三个测试结果。
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谢过啦

这个PSR的结果是436K一下还在0DB以上,让我大惑不解!!

电源增益PSR和电源抑制比PSRR

电源增益PSR和电源抑制比PSRR

运放增益

运放增益

楼主:
这种正的PSR是难以理解。 HELP ME

网友C:
对于运放,电源到输出的低频增益有些结构会是大于1的,你确定你所用的结构是小于1吗?你用的是什么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运放,电源到输出的低频增益有些结构会是大于1的,你确定你所用的结构是小于1吗?你用的是什么结构?

fold cascode两级miiller补偿的运放

网友:
应该是运放有点问题

把运放详细图贴出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fold cascode两级miiller补偿的运放

你可以simulation一下你的电压增益,如果负载是电流镜,电压增益可能会大于1.

网友C:
引用 楼主:
op amp circuit

你确定你这个图接对了吗?我感觉第一级的P管负载接得有问题。

这样接相当于P路有两个电流值,一个是N路确定(二极管连接的管子),一个是电压偏置所确定,这应该是不行的,况且第一级的共模电压貌似也是不能确定的。

网友:
电路果然有问题
第一级电流镜pmos M21管的栅应该接M22的漏端
搂住的这种接法不能实现电流镜功能

网友: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搂住的偏置电压怎么给?
不会是是给固定的电压值,
如果是这样的话,来测试电源抑制比,你也太牛了

楼主:
你们的意见提得很有道理,大部分电路里面是M21管的栅应该接M22的漏端。
但是 我这里的这种接法完全是按照浙大何老师的教材接的,应该没有问题啊。 只要偏置适当。

我的偏置电路不是理想电压源,是实际的MOS偏置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你这个图接对了吗?我感觉第一级的P管负载接得有问题。

这样接相当于P路有两个电流值,一个是N路确定(二极管连接的管子),一个是电压偏置所确定,这应该是不行的,况且第一级的共模电压貌似也是不能确 ...

P管负载接得有问题??应该怎么接?
第一级的共模电压由外部仿真的时候加载的0.9V直流电压确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们的意见提得很有道理,大部分电路里面是M21管的栅应该接M22的漏端。
但是 我这里的这种接法完全是按照浙大何老师的教材接的,应该没有问题啊。 只要偏置适当。

我的偏置电路不是理想电压源,是实际的MOS偏 ...

---------------------------------------
图中的这种接法绝对有问题,
不要盲信教材,很多教材有问题,
用直观的方法来理解,
如果M21的电流要增加,|VGS21|增加,但是M22的栅电压固定,这样
|VGS22|减少,M22的电流减少,这与这条支路的电流增加相矛盾,
所以显然存在错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图中的这种接法绝对有问题,
不要盲信教材,很多教材有问题,
用直观的方法来理解,
如果M21的电流要增加,|VGS21|增加,但是M22的栅电压固定,这样
|VGS22|减少,M2 ...

有道理,M21 M22可以用自偏置的结构

网友C:
引用 楼主:

P管负载接得有问题??应该怎么接?
第一级的共模电压由外部仿真的时候加载的0.9V直流电压确定。

肯定是有问题,P路的两个管子分别由不同的电流偏置过来,怎么可能达到平衡的?P路的所有管子必须由同一个电流源偏置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的这种接法绝对有问题,
不要盲信教材,很多教材有问题,
用直观的方法来理解,
如果M21的电流要增加,|VGS21|增加,但是M22的栅电压固定,这样
|VGS22|减少,M2 ...

thanks a lot。 理解了 。应该是何乐年老师的教材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道理,M21 M22可以用自偏置的结构

下面的几种应该都可以吧
其中2图需要的偏置最少,为什么很少用?
这三种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有问题,P路的两个管子分别由不同的电流偏置过来,怎么可能达到平衡的?P路的所有管子必须由同一个电流源偏置过来。

你好  你的话还是没有很好的理解。
P路的所有管子必须由同一个电流源偏置过来。我这里的P路管子都是由M8 M9这两个NMOS管子偏置的,他们来自偏置电路的同一个管子镜像过来的 啊。
这一点上 似乎我的原图没有错。 请指正。

楼主:
按照confiope的说法改了之后,PSRR还只有50DB,如何提高这个两级折叠式运放PSRR,请大侠们支点招。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的几种应该都可以吧
其中2图需要的偏置最少,为什么很少用?
这三种有什么区别?

-----------------------------
图2 的好处是省了一个偏置,
但是输出摆幅受限

楼主:
嗯  楼上说得很有道理。
还有一个麻烦就是PSRR太小,要要达到接近70~80DB的PSRR应该怎么办?

网友:
------------------------------------------------------
可能是电路上或者加的小信号有点错误
应该仔细再检查一下

楼主:
Must be check again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的话还是没有很好的理解。
P路的所有管子必须由同一个电流源偏置过来。我这里的P路管子都是由M8 M9这两个NMOS管子偏置的,他们来自偏置电路的同一个管子镜像过来的 啊。
这一点上 似乎我的原图没有错。 ...

可能是我表达得不清楚,图中上面一个P管(M21)的电流是等于N路电流的,而下面一个P管(M22)的电流是由偏置电流给的,虽然N,P的电流都是由一个电流源偏置过来,但是镜像过程中的失配会使你电流中两个P管的电流值无法达到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我表达得不清楚,图中上面一个P管(M21)的电流是等于N路电流的,而下面一个P管(M22)的电流是由偏置电流给的,虽然N,P的电流都是由一个电流源偏置过来,但是镜像过程中的失配会使你电流中两个P管的电流值 ...

thanks  Understand!

网友:
关于CMRR和PSRR,还有其它的了解办法吗?

楼主:
PSRR=60DB 想再提升15DB左右,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PSRR=60DB 想再提升15DB左右,不知道怎么办了?


看来要老夫亲自动手了
这周末帮你搞定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要老夫亲自动手了
这周末帮你搞定这个问题

THANKS  ! THANKS!

楼主:
这里的难点主要是前面两个指标
1  PSR在低频要求大于75DB ,1M的时候要求大于55DB
2  稳定性设计:没有UF级的负载电容和ESR,负载电容小于20P
3 其他的指标  VIN=1.8  VOUT=1.6    Imax>20mA

4   0.18umTSMC工艺

网友:
注意到你的输入对管背栅接到vdd,一般p管的背栅接到其源极。背栅也是栅。改了试试,楼主

网友:
运放电流镜负载接错了,所以环路增益不够,psrr过低。

楼主:
注意到你的输入对管背栅接到vdd,一般p管的背栅接到其源极。背栅也是栅。改了试试,楼主
-----------------------------------------------------谢谢   不过  我认为-------
输入对管的背栅只能接Vdd. 任何P管都必须接VDD      否则需要特殊的工艺----三井工艺啊。
若p管的背栅都接到其源极  会引起不同管子短路的啊!
是不是这样 ?大家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替徐。顶

呵呵 在这里看到你了

楼主:
PSR低频已经调到74.4DB
争取再提高10DB
并拓展BW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confiope的说法改了之后,PSRR还只有50DB,如何提高这个两级折叠式运放PSRR,请大侠们支点招。谢谢了


不知楼主那怎么回事,
我作了一个和你一样结构的LDO

低频增益70多DB,
低频PRSS 85db

网友(2009-09-16):
图2的接法浪费了一个VOD,会减小输出摆幅的

网友:
要想PSRR好,直接做DIFFERENTIAL,在混合电路中用的基本都是DIFFERENTIAL TOP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的几种应该都可以吧 其中2图需要的偏置最少,为什么很少用?这三种有什么区别?

你这3张图是从WILLY 的书上截的么?

网友(2009-10-21):
注意到你的输入对管背栅接到vdd,一般p管的背栅接到其源极。背栅也是栅。改了试试,楼主
-----------------------------------------------------谢谢   不过  我认为-------
输入对管的背栅只能接Vdd. 任何P管 ...
引用 楼主:

N阱工艺,输入对管P管的背栅接源是可以的,为减小失配,提高PSR,最好背栅接源;
单位负反馈接法的PSR=PSRR;
DC的PSR遭限制是由于第一级输出PSR太高,那么输出电流的PSR由于输出P管的原因则会比较低;
此类型的电路在高频对电源的PSR应该会更没优势,因为大弥勒电容可以把电源的变化直接耦合到输出.
非要在这种电路结构下提高PSR,除了第一点注意外只有增加放大器增益,在稳定性前提下增加带宽.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图中M22,M20的宽长比有问题!

网友(2012-05-02):
75dB 是那个频率下 的. 测试频率是不是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