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osim 支持所有level的mos model吗?

楼主(2009-08-11):
我试了几个level的model,好像只有level=49(应该就是BSIM3V3)仿真没有问题;
其他的如level=3,2等简单的model,simulation时报错,说是不支持的model。
不知是怎么回事,请达人解答?

设计中用到高压MOS的model,这类分立器件只有一些level=3之类的简单model。
不知有什么更好的替代模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几个level的model,好像只有level=49(应该就是BSIM3V3)仿真没有问题;
其他的如level=3,2等简单的model,simulation时报错,说是不支持的model。
不知是怎么回事,请达人解答?

设计中用到高压MOS的mo ...

level=49就是Nanosim自带example里面的model吧,我跑了也是行的,
可是我用自己的model,level=53就报了一堆警告,跑不出来结果,
不知道是不是level引起的?或是版本原因?

网友:
NANOSIMd的模型好像是有其自己特殊的格式要求的

网友(2011-01-21):
似的,他有自己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