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PBuilder中遇到的问题!急!!!

楼主(2009-08-11):
在Matlab中调用DSPBuilder模块做了个下变频模块,运行仿真时总是提示下面的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Hardware Generation Disabled.
Failed to obtain a valid license.
Machine MAC Address:00-15-58-10-14-08
Please ensure that your license file is on your Matlab Path,or contact Altera to obtain a license.
Simulation wil continue for evalution purposes.

我用的是8.1破解版的,在安装的时候已经将其破解,怎么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虽然有上面的提示,依然能够进行正确的仿真。

我在设计中调用了control模块,选择在仿真时产生硬件语言。但是在直接调用run Quartus模块时,却提示没有产生相应的硬件语言,不知道这个是跟上面的提示有关系吗?

还请路过的各位高手给予指点。感激不尽!!!!

我用的版本是:MATLAB R2008b+Quartus(8.1)+DspBuilder(8.1)

网友(2009-10-26):
我也遇到了,需要高手回答啊

网友:
还请路过的各位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2011-05-04):
回复: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前几天是好的。
run quartus不能运行就是因为这个错误,根本没有生成相应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