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静电技术规范

楼主(2009-08-11):
中国电子产品制造防静电技术规范

技术规范

网友(2010-11-15):
我想找的是在机架式结构中,机架有PCB单板的金属插槽(导轨),所以我们一般在PCB的外层边沿铺一条三段式长条铜皮,这样PCB板就能很好的通过金属插槽(导轨)与机架壳连接。
我看现在的设计大多分为三段:
靠近面板的一条直接命名为PGND,与板子内其它PGND连接,与机框连接;
中间一条普通串接10M电阻,与板子内的GND连接,它当然也与机框连接;
最内一条普通通过10M电阻与最外面一条PGND连接,它也与机框连接。
现在似乎,没有一个规范或则原理定义这三条铺铜的长度比例,我这里抛砖引玉,看看大家有没有好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