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颗是不是为任天堂定制的非常特殊的一颗Power PC?

楼主(2009-08-11):
在WII主机上看到一颗CPU型号为: BROADWAY   43E5048  IBM9316 BWY-GDQ72914
请问这颗是不是为任天堂定制的非常特殊的一颗Power PC? 好像外围除了一个NAND FLASH外没有RAM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WII主机上看到一颗CPU型号为: BROADWAY   43E5048  IBM9316 BWY-GDQ72914
请问这颗是不是为任天堂定制的非常特殊的一颗Power PC? 好像外围除了一个NAND FLASH外没有RAM芯片.

就是定制版POWER PC

网友:
不弄游戏机,不懂。。。

网友:
可否具体介绍一下?
没有内存吗?使用集成的?

网友:
是定制版POWER PC

网友:
Broadway is the codename of the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 used in Nintendo's Wii video game console. It was designed by IBM, and is currently being produced using a 90 nm SOI process. According to IBM, the processor consumes 20% less power than its predecessor, the 180 nm Gekko used in Nintendo's GameCube video game console.[1] Broadway is being produced by IBM at their 300 mm semiconductor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facility in East Fishkill, New York. The bond, assembly and test operation for the Broadway module is performed at the IBM facility in Bromont, Quebec. Very few official details have been released to the public by Nintendo or IBM. Unofficial reports claim it is derived from the 485 MHz Gekko architecture used in the GameCube and runs 50% faster at 729 MHz.[2] In March 2009 IBM shipped the 50 millionth Broadway processor to Nintendo.[3] [edit] Specifications 90 nanometer process technology Power Architecture core, specially modified for the Wii platform IBM Silicon on Insulator (SOI) technology Backwards compatible with the Gekko processor 729 MHz 32-bit integer 64-bit floating-point (or 2 × 32-bit SIMD) 64KB L1 cache (32KB instruction + 32KB data) 256KB L2 cache 2.9 GFLOPS [edit] External bus 64 bits wide 243 MHz 1.9 gigabytes per second bandwid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