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nstanst gm偏置问题!

楼主(2009-08-11):
我用constanst gm偏置电路来偏置一个勇于高频的差分放大器的尾电流源,负载为电阻,从而实现增益为电阻之比,
\\但是constanst gm偏置电路产生的电流随温度工艺变化太灵敏了 ,ss,125,1.62v时尾电流源很容易工作于线性区,各位大牛
推荐个挣对constanst gm偏置电路的偏置电路来偏置差分主管的栅,使能满足full corner仿真,我看过商业上用的芯片用constanst gm偏置电路,
不过起电阻用的是片外的,我这里没有办法用片外的了.推荐方法或相关论文

楼主:
自己顶!!!!!!!!

自己顶!!!!!!!!

网友:
把constant gm 做成cascode ,然后你的高频放大器的输入diff pair 用ac coupling ,dc bias 就用cascode  管去偏置

楼主:
这样做出来的 放大器增益full corner变化很大!符合不了我的要求

楼主:
我仿真结果就是这样,虽然电流镜像的感觉还准,但是管子偏离平方特性,增益并不是电阻之比,full corner增益有5-8dB差,要求是3dB之内,我想
问问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控制增益稳定?

网友:
可以在ss corner先做仿真,把vod设定在0.2v左右,1.6v应该不会进线性区

网友:
可以做成constant gm*R 的结构

网友A:
SUPPLY-INDEPENDENT BIASING CIRCUIT

SUPPLY-INDEPENDENT BIASING CIRCUIT

网友(2014-07-03):
你的constant gm是跟片内电阻阻值成反比的么?
如果是的话,你所说的情况是不是由于电阻的corner引起的?
主要受温度影响还是corner影响?

网友(2016-07-22):
非常感谢哦

网友(2018-04-19):
咕咕咕咕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

网友(2022-12-20):
引用 网友A:
SUPPLY-INDEPENDENT BIASING CIRCU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