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物理设计高手

楼主(2009-08-11):
各位物理设计大师们,如果我用ICC产生的版图不满足时序要求怎么办呢?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时序会更好一些嘛?
我用的是标准单元做的,是不是可以自己定义一些Cell来代替标准单元来解决呢?
我实在是毫无头绪了,多谢指点!

网友:
也许今天很多人都期望杜丽能够拿到本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

也许今天很多人都期望杜丽能够拿到本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当最终她只获得了一个第五时,可能大家都感到些许遗憾吧。当记者问她是不是感觉压力很大时, 搬家公司杜丽先是笑了笑,但还是抑制不住掉下了眼泪,她说:"我已经非常努力了,我只想看到五星红旗飘起来……”。深圳搬家公司
其实虽然你没有拿到这个冠军,但是我想说的是你仍然是我们中国人心中的冠军!! 物流公司我们还是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你在几天以后的比赛中发挥出色,杜丽加油!中国加油!奥运加油! 深圳物流公司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物理设计大师们,如果我用ICC产生的版图不满足时序要求怎么办呢?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时序会更好一些嘛?
我用的是标准单元做的,是不是可以自己定义一些Cell来代替标准单元来解决呢?
我实在是毫无头绪了,多谢指 ...

直接替换单元很可能得到更坏的时序。
可以考虑从电路结构入手,仔细读一下生成的时序报告,找找数据通路
还有注意使用的制程,对连线和信号摆率有没有特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