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生成一个较稳定的参考电压?

楼主(2009-08-11):
供电 3.3V + / - 0.2 V
如何由此生成一个比较稳定 的参考电压 VREF = 3.0 +/- 0.05 v ?
要求有约10 mA左右的带负载能力.
单用电阻电容三极管可能实现么?

知道的朋友麻烦动动手指.谢谢!

网友:
TL431,或者REF5030,都可以,也可以用稳压管。只用三极管和电阻电容基本实现不了,因为一个PN结的压降就要0.6V,做串联稳压器肯定不行,并联还不如用稳压管

网友:
能吸可以 不过要配合rail to rail 放大器才行

网友:
单靠二极管电阻电容不行,要用运放实现

网友:
用稳压管。

网友:
用TL431可能实现

网友:
要得到比较稳定的电压,用基准电路似乎比较好吧。用电流通过电阻的方法产生的电压容易受电源波动,温度等的影响。稳压管应该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时候可以的。

网友:
采用参考电压很精确的稳压器比较好,当然如果要稳压性能很好(+ - 5%)还要考虑负载对电流的需求,这就涉及到电源完整性了。

网友:
431肯定可以,RC,BJT的话,做下试验看看哈

网友(2010-03-11):
回复 网友A:

low drop out regulator is best choice

网友:
当然可以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