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rrent mode and voltage mode

楼主(2009-08-11):
我有个问题,为什么在电流模式控制环路中一定含有电压模式控制环路,为什么不能单独用电流模式控制环路

网友:
单独用电流模式控制环路能实现稳压吗?
输出电压是如何得到的?

电流模式控制仅仅是在电压模式基础之上增加了电流控制环路,变成了双环控制,使控制的因素增多了而且是逐周期的,提高了响应速度和精度。

网友:
说的好, 可以单独有电压环 ,有好多案子就是 只有电压环,这中只有电话环的好补偿,多用于buck型的,含有电流环的一般多用于boost型的,AC-DC,PFC等。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还请楼上的多指点 一二

网友:
不好意思 :这中只有电话环——————这种只有电压环

网友:
现在好多产品都是电流型的了 ,包括buck型的, 这是开关电源的发展趋势。
其实也算不上趋势了 。好一点的产品都是电流型的。
看看大厂的产品目录,电压型的越来越来少了。

网友:
嗯,电流型的确实有优势,,响应速度快, 可以直接通过电流环检测电流来调节 占空比,而不用通过电压环路了 ,

楼主:
boost LED 驱动,没看到有电压检测啊,只看到一个电流反馈回路

网友:
有的LED不需要稳压啊。
它的输出电压与负载有关(串联LED的个数)

电流反馈回路应该只是一个限流或过流保护功能。

网友:
电流环路只能检测平均电流和峰值电流,独立工作是无法完成稳压的,2楼说的非常对。
简单理解,但靠电流环路构成负反馈,就是做电流源,而DC-DC是电压源。电流反馈之路只是避免了Voltage mode反映迟钝,难于补偿的缺陷。
一个例子:
负载电阻减小,负载电流增大,输出电压减小,D变大还是变小
负载电阻不变,输出电压减小,负载电流减小,D变大还是变小
单纯采用电流反馈,好像没有电压什么事啊!

网友(2009-09-22):
主要看需要调节的对象是电压还是电流,现在一般的负载都是电压型,需要恒压,所以电压环是必要的,增加电流环只是提高性能。对LED之类的电流负载,电流环单环就足够了。

网友(2010-07-01):
旁听一下

网友(2010-11-22):
LED驱动电路、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涓流、恒流阶段就只有单电流环。
开关稳压电路当然需要电压环来稳定输出电压,只是增加电流检测环来优化某些性能。

网友:
电压环在很多场合还是有他的优势的~

网友(2011-05-26):
wori,电压环,还是电流环,最后还不是都变成了电压来处理,
差别只是最初的源头不一样而已!

网友:
输出电压作为控制对象,电压环少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理解应该是有误的,LED 驱动也不只是电流环,也是双环控制,也有电压反馈,不同的是不需要分压电阻,直接检测LED 阴极电压来实现电压环;另外电流环和恒流负责不同,电流环是加上CS电阻实现,恒流的话就不算控制环路的范畴了。

网友(2011-11-20):
电流环可以改善线电压的响应速度~~

网友:
电流控制响应快,但是噪声大,低频输出阻抗大。
电压控制一般响应慢,噪声小,输出阻抗小。
另外电压控制也可以做的响应快。美国enpirion公司的buck converter工作在很高的开关频率下(几个MHz),是电压控制,响应速度也可以非常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