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多路数据采集

楼主(2009-08-11):
有4路数字信号输入,每路信号均有对应的输入时钟。我想把这4路信号通过轮询的方式采集到FPGA的FIFO里,不知该如何控制呢,特别是采集时钟该如何选择,时序又是怎么样呢?我想了好久,没什么思路,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首先,确认轮询的方式是不是满足了您的要求。既然采用轮询的方式,就说明你的信号可以在某些时候被忽略或者根本不需要关注。当然,这些假设是有条件的不关注。
方法1:你fpga内部有一个足够高的时钟,你可以使用这个时钟创建一个状态机,在你想关注某个信号的时间区域去采集某个信号。该信号在状态机产生的控制信号的条件下,使用自己的时钟采集自己的状态。而控制信号可以输出到外部控制外部器件的选通,fpga可以使用共同的引脚。
            或,控制完全是内部的逻辑,4路信号分别从不同的引脚进入fpga器件。

方法2:没有内部较高时钟的时候。只能是根据你逻辑来判断了,一般是组合逻辑产生选通控制信号,其余参照方法1.

仅供参考。关键还是要分析你的系统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