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询问关于fft计算中溢出问题

楼主(2009-08-11):
我是定点fft,十六位整形。我的数据是十四位扩展为十六位的。请问fft中可能会有溢出吗?我做了比较多次,没发现溢出呢

网友:
试验变压器测试仪

主要产品:试验变压器 试验变压器测试仪直流高压发生器 大电流发生器 继电保护校验仪 直流电阻测试仪 油介电强度测试仪 介质损耗测试仪 接地电阻测试仪 绝缘电阻测试仪 开关机械特性测试仪 回路电阻测试仪 真空度测试仪 电缆故障测试仪 电缆探伤仪
1 继电保护测试仪 SH-I型 输出AC0-250VAC00-5A-50A-100A、DC0-300V、DC0-20A、时间:0-999.999S 4500.00
2 继电保护测试仪 SH-II型试验变压器测试仪 双路输出:I路AC0-250V AC00-5A-100A、DC0-300V、DC0-20A、II路AC0-250V AC00-500mA-50A、DC0-300V、DC0-10A
时间:0-999.999S 6500.00
3 继电保护测试仪 SH-III型 试验变压器测试仪适用所有继电器的试验,0°-360°移相 8500.00
4 微机继电保护测试仪 SH-734B 三相电压、三相电流输出 40000.00
5 微机继电保护测试仪 SH-1264B 六相电压、六相电流输出 68000.00
6 大电流发生器 SH-2000A 输出电流0-2000A 8000.00
7 热继电器测试仪 SH-500A 三相输出,试验变压器测试仪适用于热继电器的动作电流动作时间测试 7800.00
8 回路电阻测试仪 SH-2007型 DC200A恒流输出 4500.00
9 线圈极性测试仪 SH-07型 600.00
10 电缆芯线对号器 SH-48/型 3000.00
11 开关试验箱 SH-08型 适用于高压开关的动作试验 6500.00
12 直流电阻测试仪 SH-0802型 6500.00
13 三倍频发生器 SHSBF型 7500.00
14 高压开关动特性测试仪 SH-2008型 12000.00
15 综合移相器 SH-06型 9000.00
16 CT伏安变比极性测试仪 SH-2007型 7500.00
17 绝缘油强度测试仪 SH-05型 单油杯 6500.00
18 绝缘油介质损耗测试仪 SH-2000型 16000.00
19 局部放电测试仪 SH-2006型 24000.00
20 氧化锌避雷器带电测试仪 SHYBL型 7500.00
21 直流高压发生器 SHZGF型 60KV/2mA 4800.00
22 直流系统接地点定点仪 SHZDY型 12000.00
23 氧化锌避雷器测试仪 SH-30型 6800.00
24 无线高压核相器 SH-2000III型 非接触,无线传输15m,语音报出,显示相位值 9500.00
25 数字式电秒表试验变压器测试仪 SH-S型 0-9.99999S-99.9999S-999.999S-9999.99S 900.00
26 绝缘子测试仪 SHTD型 3800.00
27 蓄电池恒流放电测试仪 SH-200A型
28 绝缘油含气量测试仪 JHC-B 35000.00
29 智能绝缘电阻测试仪 KZC30 500V、1000V、2.5KV、5KV 5500.00
30 水内冷发电机绝缘电阻测试仪 KZC38 绝缘电阻、吸收比、极化指数,全自动测试 7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