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為何flash adc 的output buffer要使用open drain的方法

楼主(2009-08-12):
目前自己模擬的flash adc在output buffer是使用inverter作為buffer,
但是看到論文有些是使用open drain的電路作為buffer,
請問兩者何者會比較好呢?
就presim的輸出波形來看inverter好像比較好,
但是論文卻說open drain會比好;
但是inverter是單端輸出,而open drain是雙端輸出(open drain在輸出端需外接電阻500歐姆)
請問兩者在量測上有何要注意的地方呢?(使用open drain的輸出電壓為3.3到2.7V, 而inverter則是0到3.3v)

网友:
关键是速度和增益,差分形式的OPEN DRAIN速度优于INV,若你的速度和精度要求不高,当然也可以用IN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