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 please help SIMULATION TERMINATED ABRUPTLY USING SIMVISION

楼主(2009-08-12):
hey bro,
please see the screenshot.
@3000 please help

i am not getting license error. but if you can try this http://www.designers-guide.org/B ... 4/ch4-listing14.tgz .
extract this file on desktop, go to this directory using terminal andtype ./run-me-with-gui and tell me whats the output you get.

because i am able to sun simvision but i get warning that simulationterminated abruptly and so what should i do...  please tell me if thereis any other patch than given by @3000

design files are correct because they are tested.

i applied the patch to ius82/tools directory is that correct. or i need to apply somewhere else too.

thx..

楼主:
license file for ius82 is attached... for the reference please check if it correct or not ?

网友:
你的脚本还是别的地方有问题?如下

./run-me-with-gui
ncvlog: 08.20-p001: (c) Copyright 1995-2008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INCLUDE $AMSHOME/tools/inca/files/cds.lib
ncvlog: *W,DLCPTH (./cds.lib,2): cds.lib No such file '$AMSHOME/tools/inca/files/cds.lib' (cds.lib command ignored).
INCLUDE $AMSHOME/tools/inca/files/hdl.var
ncvlog: *F,DLHVAR (./hdl.var,2): hdl.var invalid variable '$AMSHOME'.
ncvlog: 08.20-p001: (c) Copyright 1995-2008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INCLUDE $AMSHOME/tools/inca/files/cds.lib
ncvlog: *W,DLCPTH (./cds.lib,2): cds.lib No such file '$AMSHOME/tools/inca/files/cds.lib' (cds.lib command ignored).
INCLUDE $AMSHOME/tools/inca/files/hdl.var
ncvlog: *F,DLHVAR (./hdl.var,2): hdl.var invalid variable '$AMSHOME'.
ncelab: 08.20-p001: (c) Copyright 1995-2008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INCLUDE $AMSHOME/tools/inca/files/cds.lib
ncelab: *W,DLCPTH (./cds.lib,2): cds.lib No such file '$AMSHOME/tools/inca/files/cds.lib' (cds.lib command ignored).
INCLUDE $AMSHOME/tools/inca/files/hdl.var
ncelab: *F,DLHVAR (./hdl.var,2): hdl.var invalid variable '$AMSHOME'.
zhengyangmen:/home/qwang/tmp/novas/listing14> ncsim: 08.20-p001: (c) Copyright 1995-2008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INCLUDE $AMSHOME/tools/inca/files/cds.lib
ncsim: *W,DLCPTH (./cds.lib,2): cds.lib No such file '$AMSHOME/tools/inca/files/cds.lib' (cds.lib command ignored).
INCLUDE $AMSHOME/tools/inca/files/hdl.var
ncsim: *F,DLHVAR (./hdl.var,2): hdl.var invalid variable '$AMSHOME'.

网友:
修改
setenv $AMSHOME path_ius82_install

./run-me-with-gui
ncvlog: 08.20-p001: (c) Copyright 1995-2008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file: comparator.vams
        module worklib.comparator
                errors: 0, warnings: 0
ncvlog: 08.20-p001: (c) Copyright 1995-2008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file: testbench.vams
        module worklib.testbench
                errors: 0, warnings: 0
ncelab: 08.20-p001: (c) Copyright 1995-2008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Elaborating the design hierarchy:
ncelab: *N,SFEDPL: Deploying new SFE in analog engine.
ncelab: *F,INTERR: INTERNAL ERROR
-----------------------------------------------------------------
The tool has encountered an unexpected condition and must exit.
Contact Cadence Design Systems customer support about this
problem and provide enough information to help us reproduce it,
including the logfile that contains this error message.
  TOOL: ncelab  08.20-p001
  HOSTNAME: xxxx
  OPERATING SYSTEM: Linux 2.6.9-42.ELsmp #1 SMP Wed Jul 12 23:32:02 EDT 2006 x86_64
  MESSAGE: Failed to open Spectre Simulation Image Generation library with error: /usr/lib/libstdc++.so.6: version `CXXABI_1.3.1' not found (required by /eda/cds/ius82/tools/affirma_ams/lib/libsyracuse.so)
-----------------------------------------------------------------
ncsim: 08.20-p001: (c) Copyright 1995-2008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ncsim: *F,NOSNAP: Snapshot 'testbench' does not exist in the libraries.

网友(2012-06-30):
楼主,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请问是如何解决的。我弄了好几天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告诉我一下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