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拼接运算符 {}

楼主(2009-08-12):
如何用?比如:w={x,y} 取什么值?谢谢了

网友:
把多个位合并起来。。。仅此而已

网友:
假设x 8bit, y 8bit
如果w=16bit
    那么w就是x和y拼接在一块,即w的高8bit是x,低8bit是y
如果w>16bit
    w的高位补零
如果w<16bit
    w只取{x,y}拼接后的低n个bit

网友:
没明白,学习一下

网友:
就是拼起来啊

网友:
w={x,y}

w、x、y都是变量,都要声明类型和宽度。
1)类型要匹配。
2)右目的变量宽度相加,数值是x左移y的宽度位数,然后加上y的值。
3)如果w宽度和x/y的宽度相等,把值赋过去,如果w宽度大于{x,y},不足的位填零,如果w宽度小于{x,y},多出的位抛掉。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什么意思?就是把x,y 前后相接呀!

网友:
u'd better set the with of w equal the with of  x and y

x= 010
y = 110

set with w 6
then w = {x,y}= 010110
set w 4
then w = 0110
set w 10
then w = xxxx010110

in dc ,w[9:6]will be removed

网友:
建议楼主仿真看看,一下子就明白了。

网友:
high part is x , low part is y

网友:
长见识了,很不错的思路

网友:
c = 2'b11,
b = 3'b101,
若w = {c,b},则w=5'b11101

网友:
wire [7:0] = {1'b0,{7{1'b1}}};

网友(2009-09-29):
input  in; output[3:0] out;

```````
out <={out,in};

```````````
什么意思啊

网友:
就是把几个数据拼接成一个位宽={}内所有信号宽度相加的新数据

网友:
简单讲就是两条单向车道的公路遇到一起,并在一起变成2车道的公路
2车道的公路={单向车道1,单向车道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