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这里的警告

楼主(2009-08-12):
在vhdl语言编写的一段程序出现这么一个警告,不知道哪位朋友给个建议看看怎么消除, Info: Assuming node "CLK" is an undefined clock。这处警告是什么意思?

网友:
综合时候的警告?

CLK管脚没有指定吧

楼主:
是编译的时候的警告

是编译的时候的警告

网友:
你可以试着把clk约束为全局时钟
这样的warning一般不用管,不会出问题的,只要最后你把它引导全局时钟引脚上就没问题

网友:
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
没有声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