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warning

楼主(2009-08-12):
请问如下的warning是什么意思呀,???

Warning: Converted TRI buffer or tri-state bus to logic, or removed OPNDRN

Warning: Converting TRI node "RXD:inst18|data[0]" that feeds logic to a wire
Warning: Converting TRI node "RXD:inst18|data[1]" that feeds logic to a wire
Warning: Converting TRI node "RXD:inst18|data[2]" that feeds logic to a wire
Warning: Converting TRI node "RXD:inst18|data[3]" that feeds logic to a wire
Warning: Converting TRI node "RXD:inst18|data[4]" that feeds logic to a wire
Warning: Converting TRI node "RXD:inst18|data[5]" that feeds logic to a wire
Warning: Converting TRI node "RXD:inst18|data[6]" that feeds logic to a wire
Warning: Converting TRI node "RXD:inst18|data[7]" that feeds logic to a wire
Warning: Converting TRI node "RXD:inst18|data[8]" that feeds logic to a wire
Warning: Converting TRI node "RXD:inst18|data[9]" that feeds logic to a wire
Warning: Converting TRI node "RXD:inst18|data[10]" that feeds logic to a wire
Warning: Converting TRI node "RXD:inst18|addr[0]" that feeds logic to a wire
Warning: Converting TRI node "RXD:inst18|addr[1]" that feeds logic to a wire
Warning: Converting TRI node "RXD:inst18|addr[2]" that feeds logic to a wire
Warning: Converting TRI node "fifo_control:inst19|data_a[0]" that feeds logic to a wire
Warning: Converting TRI node "fifo_control:inst19|data_a[1]" that feeds logic to a wire
Warning: Converting TRI node "fifo_control:inst19|data_a[2]" that feeds logic to a wire
Warning: Converting TRI node "fifo_control:inst19|data_a[3]" that feeds logic to a wire
Warning: Converting TRI node "fifo_control:inst19|data_a[4]" that feeds logic to a wire
Warning: Converting TRI node "fifo_control:inst19|data_a[5]" that feeds logic to a wire
Warning: Converting TRI node "fifo_control:inst19|data_a[6]" that feeds logic to a wire
Warning: Converting TRI node "fifo_control:inst19|data_a[7]" that feeds logic to a wire
Warning: Converting TRI node "fifo_control:inst19|data_a[8]" that feeds logic to a wire
Warning: Converting TRI node "fifo_control:inst19|data_a[9]" that feeds logic to a wire
Warning: Converting TRI node "fifo_control:inst19|data_a[10]" that feeds logic to a wire
Warning: Converting TRI node "fifo_control:inst19|data_a[11]" that feeds logic to a wire

网友:
组合逻辑环

组合逻辑环

网友:
把代码贴出来看一下

网友:
1.你是在什么代码情况下产生的这些警告,最好能先讲情况,然后贴出相关的代码;
2.主观一点分析,大概应该是你在内部逻辑中做了三态变量的设计。但是综合工具取消了这些三态,而是采用了组合逻辑并且反馈给wire变量的方式实现了你设计的逻辑。并且给你警告信息,便于你修改或者了解综合工具做了什么。
  这只是主观的想象你那边发生的问题,还是要你自己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的確是蠻奇怪的

网友:
怎么样多赚信元啊?

怎么样多赚信元啊?

网友(2010-04-06):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呀

网友:
友情帮顶 没遇到过

网友:
我的问题解决了,原因是我在一个地方给这些信号量赋了一个高阻值,将这些高阻值换掉之后这些警告也就没了。

网友(2013-04-24):
"我的问题解决了,原因是我在一个地方给这些信号量赋了一个高阻值,将这些高阻值换掉之后这些警告也就没了。 "  换掉是什么意思?换成什么?'h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