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hing in layout求助

楼主(2009-08-12):
大家下午好,
在run calibre lvs时出现error:
nothing in layout
corresponding cells could not be identified.

在报告里有提示:
The following required simple layers are EMPTY:
3004
3005
3006
3009
3011
3015
3016
3018
3019
3020
3024
3025
3028
3048
3049
3052
3062
3075
3076
3087
3110
3117
3118
3156
不知道是否在导入GDS时,工艺文件和map文件不对,请大家指导下!不甚感激。

网友:
可能你的GDS有问题,可以用calibredrv 打开GDS看一下,是否所有layer都导出来了

网友:
检查所有的GDSII层定义文件,尤其是版图TF和DRC Rule的层定义部分,最好直接读出GDSII文件看看

网友:
好像是一些用来LVS的层是空的吧

网友:
generate GDS 的时候层次错了吧, 所有层次都没有的话

网友:
Top Structure 的名字错了?

GDS文件中有个Top Structure, 名字应该对应你netlist中的subckt名字,要不然LVS检查器也不能聪明到自己帮你找啊

网友:
我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不认mos导致的,在EE工艺下,加一层就可以了

网友:
元件都劃錯所造成的現象

网友:
请教7楼的兄弟:

你好,我也用的EE工艺,在做lvs时出现了error:
nothing in layout
corresponding cells could not be identified.
你说的“我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不认mos导致的,在EE工艺下,加一层就可以了”! 能否详细点儿,谢谢.

网友A(2011-09-02):
建议先检查下你的lvs report文件,有可能是你的rule文件的路径不对。

网友(2011-10-20):
e ...什么叫做在EE工艺上加一层?求详解。。。

网友:
啥是EE工艺,  electrical e?

calibredrv看下gds, 然后lvs runset是否拿对了 ,layer 对应层号是否正确

网友(2014-06-19):
是原理图的netlist中的器件名字和版图中不一样吗?这个是不是要按照map文件里的内容作修改呢?
怎么改?

网友(2015-02-06):
我之前也是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我就是在新建输出文件夹lvs_out从新生成了rule.lvs文件,然后就好了,其实我也不明白什么问题,但是就是这样解决了!

网友(2015-09-02):
请问lvs文件怎么重新生成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lvs文件怎么重新生成

网友:
1、确认是否GDS所有layer都正确;
2、是否需要盖DNW或者看lvs command file 中有没有define STD cell 选项,有就打开。

网友:
你可以检查一下绿lvs规则文件,是否有错误。

网友:
没有加layer map吧,我也遇到过,在calibre菜单里有个layout export ,里面加上layer map再试试

网友C:
检查有没有附加工艺库。。

网友(2016-05-17):
回复 网友A:

   切中要害!

网友(2017-11-27):
确保版图的tf文件与规则文件中的层次对应上

网友D(2021-03-31):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检查下你的lvs report文件,有可能是你的rule文件的路径不对。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发现是LVS rule的路径错了

网友(2022-04-21):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发现是LVS rule的路径错了

你们怎么看的LVS rule的路径错了啊?

网友(2022-06-15):
引用 网友C:
检查有没有附加工艺库。。

怎么检查??或者说怎么重新再去attach工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