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多晶硅电阻的绝对精度有多高?

楼主(2009-08-12):
现在用的是SMIC18mmrf工艺,里面有高阻多晶硅电阻rhrpo,约1K/方,但是不知道该电阻的绝对精度能达到多少。
我想设计一个active-RC带通滤波器,由于滤波器频率范围比较低,中心频率30kHz,带宽10kHZ,所以计算得到的电阻值和电容值都比较大。
我想把电容设计大一些(500pf左右),放到芯片外面,把电阻全部放到芯片里面,电阻阻值范围在10k欧姆~50k欧姆。其中有部分电阻为比例电阻,其它都不是。不知道这样设计的滤波器精度有多少?
那位大牛给出来指点一下。
另外,不知道有更好的设计方法没有,不知那位可以给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用这个工艺
据说绝对最差有20%的偏差。
10k出来,8~12k都有可能。
你算算看,这样的偏差够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