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在使用IFV的?

楼主(2009-08-12):
cadence的Incisive Formal Verifier,
感觉对于比较简单的protocol比较好用,比较复杂的,就挺难用了。
有没有人在使用的?希望能交流一下。

网友:
好用不好用和这个tool无关吧
formal的验证方法,本质上讲基本都是基于model check的原理来实现的,eda tool做的事情也就是如何最大可能的提高运算效率,降低复杂度
对于使用者,无非就是尽可能的把你要验证的模块的property写的清楚一些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adence的Incisive Formal Verifier,感觉对于比较简单的protocol比较好用,比较复杂的,就挺难用了。有没有人在使用的?希望能交流一下。

In my opinion, it's not very pratical to use IFV.
First, you suffer some $ to get the lic, ;-)
Sec, for complicated designs it's always slow and always prone to abort during run-time.(as you said)
Third, there are several alternative ways I can think:
e.g.
1) You can write your own assertion IP instead of IFV assertion IP;
2) You can generate your own stimulus(like using C, system verilog) instead of IFV stimulus;

However, if you found it's easy for simple protocol, go ahead ;-)

网友(2010-04-10):
感觉还是仿真比较有用。

网友(2013-08-08):
做过大工程 你看你用Formal验证还是Simulation Formal有两种一种是MC一种是SEC不仅仅是比对那么简单毫不,没受过训练,和培训根本不能说会IFV顶多算是能够启动做几个简单的样例。IFV技巧和逻辑性需要非常强的的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