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ottom up 综合(gate clock)

楼主(2009-08-12):
在工作中需要bottom up的综合,和gate clock
单独bottom up没问题,
整体加入gate clock综合也没问题,
但是如果先对底层模块进行gate clock综合的话,
然后在dount touch底层模块的前提下,对整体综合,
会导致PR时认不出bottom里面的clock,应该是gate后
的clock在顶层综合时不能连在一起了。
哪位大虾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者建议,请不吝赐教。

楼主:
没人有研究吗?

网友(2011-05-27):
“gate后的clock在顶层综合时不能连在一起”
既然是这个原因,就想办法连上

网友:
会导致PR时认不出bottom里面的clock,应该是gate后
的clock在顶层综合时不能连在一起了。

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在顶层综合之后, 工具无法识别底层ff,或者说无法报出从时钟源到底层ff的时序.

虽然Nogating选项让工具可以穿过clock gate.
但像这样分几步处理clock gate时确实可能会发生类似状况.

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
在心的spec file中将第一步综合用到的clock gate设为through pin, 应该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