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指教一下运放电路

楼主(2009-08-12):
新手上路,要完成任务,设计一个tsmc点13的工艺的差分运放,1.2v的电源电压,大家指教一下怎么搭建电路

网友:
你这样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啊??
低功耗??
还是??

网友:
从功耗、摆率、输入共模范围、输出摆幅等入手,分配好支路电流,管子间的饱和电压,就可以初步计算,然后仿真优化。

网友:
建议读读allen的书,参照步骤,搞定...

网友:
楼猪,将你运放设计的指标说一下呀,不然怎么给出相应的建议呢?》

网友:
就是,问题太笼统了

网友:
设计运放首先要看其应用环境,首先确定负载。根据应用环境看你需要多大增益,多少带宽,摆率之类的指标,指标给出了才能设计呀。
by the way,你的差分运放是全差分运放么??

网友:
不同应用的运放设计迥异。楼主需要明确所设计的运放spec

网友(2009-09-14):
问题太模糊

网友:
真是 浪费大家一番热情
你也不说这运放是干嘛的
有什么用处
不然怎么帮逆啊

网友:
信息太少
请给出指标

输入共模电平
单位增益带宽
功耗
输出摆幅
PSRR
负载电容
相位裕度PM

网友:
信息太少:L:L

网友(2010-08-17):
问题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