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环比较器的精度问题(比较器能够识别放大的最小输入信号)

楼主(2009-08-13):
最近我在学习艾伦那本书中有关开环比较器的相关理论,并设计一个开环比较器。

其中有关比较器的精度是这样定义的:输出摆幅/开环增益。

我设计的开环比较器是由三级简单的单极点全差分运放级联而成。每级的开环增益是19。三级级联后的整个开环增益大概是7000。
输出摆幅(Vo+ - Vo-)的范围是±0.8V(电源电压是1.8V),那么根据精度的定义可以得出可以辨别的最小输入信号是±0.8V/7000=±114.3微伏特。

但是我在进行瞬态(.tran)分析时,输入要达到将近±2mV才能在输出看到有效的信号。小于这个值后,差分输出为0。

我的问题就是:比较器的精度也就是能够放大的最小输入与什么有关,怎么提高精度。

恳请师兄师姐们给点建议。跪谢了。

网友:
你的输出摆幅不对,应该是0~1.8v。你说的+/- 0.8v 应该是单级吧,3级连起来就应该是1.8v了。
而且,最后一级的增益在满摆幅的时候,增益肯定没有19了,所以你的总增益达不到7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