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MPTE 274M-2003中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08-13):
我刚刚开始学习SMPTE 274M-2003,现在就其中的一些问题请教一下。希望各位大侠指点迷津!或者说推荐什么资料(最好是电子档的)看看。
1,当中的Luminance or R'G'B samples per active line(S/AL),Active lines per frame(AL/F),Frame rate Interface sampling frequency fs, Luminance sample per total line(S/TL),Total lines per frame。都分别表示设么意思呢?怎么定义的?

。。。。。。。

后面的一些问题有待补充

网友A:
下面是我的理解,供你参考,不准确的地方大家可以再讨论。
Luminance or R'G'B samples per active line(S/AL)每个有效行中采样的亮度或 R'G'B 的数目,是1920,也就是有效的像素点的数目。
Active lines per frame(AL/F),每帧中有效行的数目,为1080
Frame rate 就是帧的刷新率,表示每秒有多少帧
Interface sampling frequency fs,这个可以理解为像素采样时钟频率,就是单位时间内需要采样多少个像素(包含消隐区)
Luminance sample per total line(S/TL)全行采样的亮度值,等于消隐区中的像素数+1920
Total lines per frame 每帧包含的所有行,等于帧消隐区中的行数+10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我的理解,供你参考,不准确的地方大家可以再讨论。
Luminance or R'G'B samples per active line(S/AL)每个有效行中采样的亮度或 R'G'B 的数目,是1920,也就是有效的像素点的数目。
Active lines per fram ...

好的,非常感谢!可以加QQ讨论吗?我的是467757175

网友(2010-07-15):
下面是我的理解,供你参考,不准确的地方大家可以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