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高于电源电压的class D

楼主(2009-08-13):
请教各位大虾们:
       有没有谁做过输出电压比输出级的电源电压还高的D类音频放大器,或者有相关的信息和资料的,请不吝赐教,先谢过!!!

网友:
用charge pump 把输出级的电压搞高吧

网友:
没了。charge pump 损耗已经很小了。难道你要做100%?

网友A:
简单的charge pump
复杂的boost
就是所谓的Class G了
忽悠而已
maxim和TI都有类似的产品
maxim型号忘了
TI的是TPA20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charge pump
复杂的boost
就是所谓的Class G了
忽悠而已
maxim和TI都有类似的产品
maxim型号忘了
TI的是TPA2013

从理论上我觉得应该可以呀,为什么你会觉得忽悠而已呢? 利用这种方式就可以使输出电压比电源电压高,这样输出功率就会提高呀?这样做是不是有什么坏处或者不好实现的地方?
谢谢!

网友A:
呵呵,我没说产品忽悠
只是说Class G这个名词,完全是炒概念
这东西我做过,问题不自技术和产品本身
而在于市场现在还没有接受度
一个单声道的class G成本比双通道的Class D还高
除非很高端的客户
但趋势上看,这东西还是有人看好的
但最终如何who know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没说产品忽悠
只是说Class G这个名词,完全是炒概念
这东西我做过,问题不自技术和产品本身
而在于市场现在还没有接受度
一个单声道的class G成本比双通道的Class D还高
除非很高端的客户
但趋势上看, ...

明白,受教了!
不知大虾可否能告知QQ或者邮箱,有什么问题方便向你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受教了!
不知大虾可否能告知QQ或者邮箱,有什么问题方便向你请教!

呵呵,客气了
你可以发站内信给我

网友(2010-12-08):
还是用boost好吧。另外如果全桥的话,差分电压本身就高于电源电压了。

网友:
这样的效率不能提高吧,boost也有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