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下如何用vcd文件仿真?

楼主(2009-08-13):
请教各位大人,有一个电路,想通过ADE>Setup>Stimuli下的function:pwlf,source:pwl;pwl file name:×××.vcd给电路的端口添加激励。vcd文件是modelsim生成的,符合ieee1364-2005的协议。
在icfb仿真的时候,总是在$dumpvar 0!行报错(该行开始给变量赋值)。

请问,如何在cadence下使用vcd文件仿真?

网友:
不知道你用什么仿真器, spector or hspice ?
他们都不支持vcd格式的输入激励,需要转换成vector 格式.
建议参考userguide...

现在有很多tool可以将vcd转换成vec格式的。..列如nettran....等等。.

网友(2014-04-01):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用nettran将vcd转成v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