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与c

楼主(2009-08-13):
谁能详述两者的区别?谢谢了

网友:
Verilog是硬件设计语言,多用来做RTL设计,偶尔用来做RTL验证。
而C是通用的高级语言。
Verilog语法与C类似,都是强类型语言,风格(如标点、运算符、注释)也很类似。

楼主:
说的不够详细,期待详细回复

网友:
lz比较这两种语言的目的是什么?想知道他们的语法区别,还是想通过这两种语言了解硬件与软件编程的区别?

如果想说的很详细,还不如你自己去看看c和verilog的标准。

这是两种用于不同领域的编程语言工具,基本语法相似(比如条件语句,循环等),但用途和用法完全不一致。
verilog是为了描述硬件电路,也可用于不同抽象级别的仿真/建模。如果是用于仿真/建模,对verilog的用法要求比较宽松,只要是verilog标准中规定的语法都可以拿来用,而如果是为了描述电路,则必须保证你所用的语法能够综合成实际的电路,而且要注意coding style以确保综合处最佳的电路。

C是面向过程的一种软件编程语言,不会对应实际电路,一般符合语法的语句都能够被C编译器识别,产生汇编代码/机器代码供CPU执行。

总之,c和verilog除了语法相似外,没有什么联系。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当然不同了,一个是硬件描述语言,一个事软件语言。一个设计电路,一个设计软件,很明显的 差别啊

网友:
好像差别比较大,应用不一样

网友:
据说verilog是用c写的

网友:
i can't use C
i can't use verilog

网友:
c is for sw, verilog is for hw, systemC is system level.

网友:
看来LZ不明白!!

网友:
最大的却别

c是写应用程序的,基于CPU指令集
verilog为了硬件而生!@

网友(2009-10-17):
受益匪浅。。。。。

网友:
语法相似外,没有什么联系
sp
4# warmheard

网友:
5楼说的很好 了解了

网友:
语法有些类似,其它没关系了

网友:
完全不同用途的语言 不要被某些类似的语法结构迷惑了

网友:
以下是小弟的淺見,請各位先進指教:

寫硬體描述語言(Verilog or VHDL)時,要考慮到物理條件的限制(電壓 電流 時間延遲 ...),也就是所寫出來的產品是直接放在真實世界的。

而軟體語言,一般而言,是放在較抽象的虛擬世界,較不受到真實世界不完美條件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