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AC做FFT仿真

楼主(2009-08-13):
各位大侠,怎么做MDAC的FFT仿真呀?因为MADC输出为2Vin-Vdac,和原来的Vin的值差了很多,直接把MDAC的输出2Vin-Vdac作FFT的话,SNDR很差,那么各位大侠怎么正确的做MDAC的FFT呢?万分感谢!

网友A:
好像没法做fft的,因为mdac的传递函数是一个分段函数,sha的输出经过mdac后的频谱肯定不是单纯的一根了,
所以sndr很差。不过,你可以先做一下2vin的fft嘛。

楼主:
我是看了被人有的论文做的,比如别人论文里做出MDAC的SNDR=72dB,等等,不知道怎么做的?我是直接把2Vin-Vdac做,SNDR就很差,有好几个谐波信号很强

楼主:
如果MDAC不能做FFT的话,那么怎样知道MDAC做的好不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法做fft的,因为mdac的传递函数是一个分段函数,sha的输出经过mdac后的频谱肯定不是单纯的一根了,
所以sndr很差。不过,你可以先做一下2vin的fft嘛。

谢谢iamxo,你说的是对的^_^

网友A:
那个论文的title是什么,我也想看看,谢谢。

网友B:
1,输入波形和采样时间要满足一定的关系,很多资料都有介绍的。
2.设计的MDAC性能确实比较差。一般的10位ADC的MDAC,特别是第一级都要求尽量接近10的,就是说FFT出来的结果要接近10.
3.输入波尽量取高,但不要饱和。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我是把MDAC固定输入一定幅度范围的信号的,把它当作带增益的SH电路进行FFT分析。基本可以评估工作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论文的title是什么,我也想看看,谢谢。

呵呵,我粗心看错了,他们是这样测试的:把MDAC带入到理想的ADC里测出ADC的SNDR,《微电子学》上面的一篇:用于带数字校正12位40MS_s流水线ADC的MDAC电路及数模接口。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输入波形和采样时间要满足一定的关系,很多资料都有介绍的。
2.设计的MDAC性能确实比较差。一般的10位ADC的MDAC,特别是第一级都要求尽量接近10的,就是说FFT出来的结果要接近10.
3.输入波尽量取高,但不要饱和。 ...

windgone0204您好,我不知道你的这个FFT是怎么测的,如果能测出来的话,第一级有效位是10位,是这个意思吧?还有,我想问的是输入波形尽量高,但不要饱和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我是把MDAC固定输入一定幅度范围的信号的,把它当作带增益的SH电路进行FFT分析。基本可以评估工作性能。

恩,我试试看,谢谢^_^

网友:
假如你的MDAC用的是乘2电路,那么只要给这个乘2电路一个正弦波,将它的输出结果导出来,然后用MATLAB就可以直接做FFT了,这就要自己看书了,如果周围有人有经验的话,最好交流交流。

因为信噪比跟输入信号的幅度有关,所以输入信号越大越好,但太大的话有可能失真。一般地,10位的量化噪声要比输入噪声大得多,所以仿真时可能会看到信噪比跟输入信号的幅度关系没那么明显。

楼主:
再次感谢,很受教啊,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