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的DESIGNdrv如何拖动图形的边

楼主(2009-08-13):
使用Calibre的DESIGNdrv编辑版图,但是按照教程上说明,却不能拖动图形的边改变图形的大小,要怎么操作呢?请高手指教啊。谢谢啦!

网友(2010-12-02):
把右上脚的POLY去掉

网友:
好像是只选edge的,其他什么poly,refe的都不选~

网友(2012-08-01):
请问drv是什么功能啊,怎么用,在哪里啊,我怎么没找到啊,求教哈!!

网友(2013-08-29):
回复 网友A:

    安装好了敲个命令就出来了哈,看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可惜都是一年前的事了。O(∩_∩)O哈哈~

网友(2014-04-20):
请问你有学习
Calibre的DESIGNdrv的一些资料吗?比如说:使用教程什么的吗?有的话能发我一下吗?842647899@qq.com

网友:
安装目录下不是有doc么,

选edge, move即可,  calibredrv再做的好一些就好了,就可以完全取代icfb等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