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电路的I/O一般看什么书比较好啊?

楼主(2009-08-13):
最近学习电路设计中的I/O设计。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有什么经典的电路或者原理
是不是主要看一些ESD的输入输出书籍啊?

请高手解答 谢谢啊

楼主:
有人知道不?谢谢

网友:
io最主要的就是esd防护,layout安排,如何决定跑线等问题,电路可以忽略不计,可以看看柯明道的paper,
基本上理论不复杂,实践很重要。

网友:
basic io design也可以,不过那是外国很多年前用的了。。。
voldman的ESD器件与电路也是很不错的一本书。

网友(2011-04-20):
我也想知道,

网友A(2011-05-24):
可以查查一些芯片的IO PAD原理图,很有帮助的,

网友(2015-03-26):
看一些ESD的输入输出书籍

网友(2022-01-17):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查一些芯片的IO PAD原理图,很有帮助的,

您好,这个去哪里查啊?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