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09-08-13):
在设计SH电路中,因为需要进行直接中频采样,因此输入信号频率远高于采样频率,在这种情况下老是发现放大器的增益好像不够,最后得到的采样信号不能满足设计要求。请问通常情况下,放大器的增益带宽应该为信号频率的多少倍(在10bit精度情况下)?

网友:
不是很懂,信号频率高于采样频率,岂不是信号会混叠了?

网友A:
我做的是过采样,一般是根据采样频率和要求精度去算的。对于10位,增益一般要74DB以上。带宽是根据你的采样速度来算。

网友:
输入信号频率远大于采用频率,那应该是用的是欠采样吧?不管怎么样,你的运放的频率应该要至少取道你的采样频率的3到5倍!为保险,一般人取5倍以上。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是过采样,一般是根据采样频率和要求精度去算的。对于10位,增益一般要74DB以上。带宽是根据你的采样速度来算。

网友:
鉴于SHA的重要性,推荐你取GBW_closeloop=10*fs,sub-sampling照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