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网络设计指南

楼主(2009-08-14):
IP Network Design Guide

IP Network Design Guide.pdf

网友:
偶像,太强大了

偶像,太强大了

网友:
Fundamentals of High-Frequency CMOS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网友:
Html 代码 禁用 Smilies 可用 Discuz!代码 可用  代码 可用

网友:
非晶合金的干式变压器

电抗变压器是把输入电流转换成输出电压的中间转换装置,同时也起隔离作用。非晶合金干式变压器它要求输入电流与输出电压成线性关系。
  它将高压大电流转换成低压小电流,呈线性转变,干式变压器温度控制器
因此要求励磁阻抗大,即励磁电流小,负载阻抗小。而电抗变压器正好与其相反。电抗变压器的励磁电流大,二次负载阻抗大,处于开路工作状态;而电流互感器二次负载阻抗远小于其励磁阻抗,处于短路工作状态。

网友(2009-12-21):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的大吊灯

网友(2025-01-09):
thanks for your great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