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CO的零极点问题

楼主(2009-08-14):
请教各位

      不知道我是不是钻牛角尖了。请问大家,VCO传输函数中的零极点(分母中的s)怎么推出来的?谢谢啦

网友:
这个是从调频的角度考虑的
VCO相位与控制电压的积分有关
所以转换到S域会有个零点处的极点

楼主:
多谢,请问是如何推导的?
另外我想问一下,PLL传输函数中,其中chargepump:Icp/2*pi;  VCO: 2*pi*kvco/s
我想问问其中的 2*pi是怎么来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请问是如何推导的?
另外我想问一下,PLL传输函数中,其中chargepump:Icp/2*pi;  VCO: 2*pi*kvco/s
我想问问其中的 2*pi是怎么来的?谢谢

VCO增益是Hz/V,就没有2*pi

网友(2014-01-17):
零极点最主要的作用是用来分析电路的频率特性,系统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