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Altera的megacore有SDRAM的控制器吗?

楼主(2009-08-14):
想学一下怎样驱动sdram,可是在altera的megacore中只找到DDR sdram的控制器,只好请教诸位了。

网友:
好像没有控制器可以自己写或者到opencores上面看看

楼主:
谢谢.我现在想用SOPC中的IPCore来驱动sdram了

网友:
有呀,我都用过了。SOC中可直接用。

网友(2010-01-02):
我用的是altera的那个SDRAM参考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