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ura和calibre提参后仿

楼主(2009-08-14):
用assura和calibre提参后仿差别很大,大家都说用calibre比较准,但我觉得用assura比较直观,foundry支持也好,那位各位高手能详细解答一下为什么calibre后防结果比较准,原因是怎样的?

网友:
用过Dracula和Calibre,Calibre的确不够直观,提出来一大推,不知道哪跟哪,也想知道assura的特点,楼主能不能讲的详细点呢,一起探讨一下!

楼主:
assura 有一种提参格式是av_extracted,它把提参的参数直接标示在版图当中,所以看起来特别直观,但是我用assura和calibre分别就我的电路进行了后仿发现差别很大,不知道原因是怎样的!

网友(2010-07-28):
也想知道。。。

网友:
非常感謝你

网友:
估计提出来的参数就不对

网友(2011-04-21):
assura好用,其他不好用!

网友(2011-07-24):
Assura没有用过,现在正在用calibre。是否确实不一样?有对比过的出来告诉一下大家

网友:
我感觉calibre LVS可靠性更高一些,但assure提取更好一些

网友(2011-09-01):
mark一下呀,做数字的用calibre感觉好些吧  新手路过

网友:
我也想知道原因,正在使用中

网友(2014-09-01):
提取方式不同,结果也不同,唯一能验证哪个比较准确的方式是流片测试验证,新手的建议

网友(2015-05-07):
assura没用过

网友(2018-07-12):
回复 网友A:

直观了但是有问题,某些模型比如电阻的提取会有parameter和property不对称的情况,头大!我要研究出来了就不会如此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