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ICCompiler中怎么检查I/O power ring是否连接上啊?

楼主(2009-08-14):
请教各位高手:在ICCompiler中怎么检查I/O power ring是否连接上啊?

楼主:
回复handucheng:在ICC中建立MW library

handucheng

原始短消息: 麻烦问一下,谢谢!

我最近在学着用ic compiler,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设计读进去之后,就是不出版图,我不知道为什么?能帮我解释一下什么原因么,谢谢了!

Hi, handucheng, 对于你的问题,我刚刚发短消息出去了,好像没成功,所以在这里给你回复:
你能不能详细介绍下你是怎么读入设计的?还有你的ICC版本是多少?
我一般用ICC的步骤:
1. 用icc_shell -g 启动GUI界面;
2. 在GUI界面中,File—>Open Design打开已建立好的MW library;
若是新建立MW library,一般用以下步骤:(最好每做一个步骤,保存一次数据,如:save_mw_cel -as floorplan)
ICC实验步骤
步骤1:在lab1_flow路径下启动ICC shell
> icc_shell –gui

步骤2:设置search pathtarget_librarylink_library
Lib_setup.tcl
# Library setup
lappend search_path ./ref/db ./ref/tlup
set target_library "sc_max.db"
set link_library "*"
foreach lib {sc io ram16x128} {
lappend link_library ${lib}_max.db
set_min_library ${lib}_max.db -min_ver ${lib}_min.db
}
步骤3:为设计创建library> create_library
步骤4:打开创建的library> open_mw_lib
步骤5:读入verilog网表。> read_verilog
步骤6:确认当前顶层设计。> current_design RISC_CHIP
步骤7:将网表中例化的单元与参考库中的单元做连接。
> link

步骤8:设置TLU+文件。
步骤9:读入SDC文件,设置芯片工作环境。
步骤10:检查设计的合理性。
>set_zero_interconnect_delay_mode true
>report_timing
>report_constraints –all_violators
>set_zero_interconnect_delay_mode false
步骤11:在设计中添加电源padcorner cellphysical only cells
phy_cells.tcl
#corner cells
create_cell {cornerll cornerlr cornerul cornerur} pfrelr
#pg pads
create_cell {vss1left vss1right} pv0i
create_cell {vdd1left vdd1right} pvdi
create_cell {vss2left vss2right} pv0a
create_cell {vdd2left vdd2right} pvda
步骤12:读入IO约束文件. > read_io_constraints
步骤13:初始化floorplan > initialize_floorplan
步骤14:加入pad filler并生成pad ring
complete_die.tcl
# Set Pad Fillers
set feedthrupads "pfeed10000 pfeed05000 pfeed02000 "
# Insert Pad Fillers
insert_pad_filler -cell $feedthrupads
# Connect PG nets
proc update_pg {} {
foreach net {VDD VDDO VDDQ} {connect_pg_nets -nets $net -ports $net -net_type power}
foreach net {VSS VSSO VSSQ} {connect_pg_nets -nets $net -ports $net -net_type ground}
connect_pg_nets -update_tie_hi_lo
}
update_pg
# Create Pad Rings
create_pad_rings
步骤15:自动做floorplanplacement,作为为floorplan的参考。
> create_fp_placement
步骤16:手动摆放Macro,并完成flooplan> create_fp_placement –incremental all
步骤17:创建core ringspower straps
步骤18:做电源网络分析(PNA),查看电源规划的IR Drop
步骤19:设置place blockage
步骤20:布instance的电源和地。> preroute_instances
步骤21:布power rail(给标准单元供电的电源和地线)。
> preroute_standard_cells

步骤22:设置placement的约束。METAL5 METAL6PG线下面不摆放标准单元。
>set_pnet_options –complete {METAL5 METAL6}
步骤23:布局(placement)。placement这一步还会做scan chainreorderHFS.
> place_opt
> report_timing
> report_constraints –all_violators
步骤24:时钟树综合优化及布线。
> clock_opt

Ndr_settings.tcl
remove_routing_rules -all
define_routing_rule double_spacing \
-spacings {METAL2 0.6 METAL3 0.6 METAL4 0.8 METAL5 1.2 METAL6 1.4}
set_clock_tree_options -routing_rule double_spacing \
-layer_list {METAL3 METAL4 METAL5 METAL6}
重新定义关于clock uncertainty的定义,去掉其中估计的clock skew的部分。
>set_clock_uncertainty 0.1 [all_clocks]
>clock_opt
CTS之后开始关心holdtime,如果有hold violation,可以用下面命令修复
>clock_opt –fix_hold_all_clocks
步骤25:布线(routing)。
> route_opt

report_timing –max –min查看setup\hold是否满足设计要求(或者report_constraints –all_violators)。
步骤26:做布线后DRC检查。
> verify_drc
步骤27:可制造性设计。 例如检查天线效应,load天线效应的rules(由library vendor提供)
>source scripts/cb13_6m_antenna.tcl
report_antenna_rules查看Antenna规则;用report_antenna_ratio查看天线效应报告。
“@@@@ Total nets not meeting constraints =”后面显示了violation的数量。
用route_search_repair修复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详细回复,我自己先试一下,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能还要麻烦你!

楼主:
这么久没人回复啊,我自己找到了。
用verify_pg_nets,可以看到是否连接;
最后再在LVS中验证一下。

网友(2009-11-05):
写的不错LZ辛苦了

网友(2010-05-08):
必须要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谢谢LZ,正在想学ICC

网友:
二楼的说得很详细。感谢

网友(2010-06-17):
这样的帖子一定要顶。
TZ里就需要这样热心的TX。

网友(2010-08-29):
顶二楼,真热心!

网友:
写得很详细,很认真,感谢

网友(2010-12-24):
哈哈,好文章啊,请问Astro和ICC的差别大吗?如果从Astro跳到ICC会不会很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用过Astro呢。不过我用过milkyway做library preparation,个人觉得很头疼啊

网友(2011-03-11):
3楼的给力,

网友(2011-06-12):
确实很详细,哈哈

网友(2012-03-04):
好感动哦哦。。。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这来说,发现这个帖子,那是一种收获哦。。。。

网友(2014-02-22):
我也是新手

网友:
1. verify_pg
2. You should check it in calibre or hercules as the tapeout data.

Please pay more attention for it.

网友(2015-12-15):
步骤11:在设计中添加电源pad和corner cell等physical only cells。
phy_cells.tcl:
#corner cells
create_cell {cornerll cornerlr cornerul cornerur} pfrelr
#pg pads
create_cell {vss1left vss1right} pv0i
create_cell {vdd1left vdd1right} pvdi
create_cell {vss2left vss2right} pv0a
create_cell {vdd2left vdd2right} pvda
步骤12:读入IO约束文件.。 > read_io_constraints

请问:其中pv0i pvdi等都是在哪个文件里的?
IO约束文件能否提供下?
谢谢!

网友(2016-01-20):
回复 网友B:

   pv0i等是pad cell 不是文件,在ref/mw_lib/io/CEL下

网友(2017-10-23):
回复 楼主:

Thank you for the detailed flow

网友:
多謝, 很好的資料

网友(2023-07-13):
引用 楼主:
handucheng

原始短消息: 麻烦问一下,谢谢!

filler cell可以摆放着ring下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