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c6416的EMIFA口的地址线使用

楼主(2009-08-15):
我们所看到的EMIFA口的物理地址是EA22~EA3,是不是内部还有EA2~EA0没有引出来了。当它连接不同位宽的外部存储器,地址的移位又是什么意思?比方说下面这个表格:
            逻辑字节地址
64位       A22~A3
32位       A22~A2
16位       A22~A1
8位        A22~A0

以及移位说明:
             操作地址     移位      逻辑地址               外部地址

8位         0x555             0            0x555                     EA22~EA3=0X555
16位        0x555             1            0XAAA                     EA22~EA3=0X555
32位        0X555             2            0X1554                  EA22~EA3=0X555
64位       0X555              3             0X2AA8                  EA22~EA3=0X555

这两个表格的内容是不是矛盾啊?在此向各位高手请教啦!

网友:
好像DSP寻址至少是按字节的,不是比特,因此A0~A2没用.

楼主:
还不是很懂,那逻辑地址和外部地址是怎么转换的了,为什么逻辑地址要移位?希望能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我自己是这么理解的:
64的dsp是以byte为单位的,如果你用的是32bit,每一次地址变化肯定是以4为单位,例如前一个数据存的地址是0x64000000,那么下一个地址肯定就是0x64000004。也就是如果你的fpga映射在emifa空间,那么fpga的地址乘4就是dsp内部的地址。

网友:
至于为什么地址到EA3,我还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等我想想再和LZ讨论

网友:
我今天用一个板子试验了一下,发现AEA3没有什么意义,就把它当成地址的最低位好了。BEA1也是一样。我在B空间之用了8位的数据线,另外的高8bit没有用,外部空间的地址和dsp的地址一一对应,彼此之间通信正常。A空间用了32BIt的数据线,对应的地址必须*4才是dsp的地址。

网友A:
因为EMIFA的数据总线是64位的,不管你读8位,16位,32位还是64位的数据实际都是读8byte边界对齐的64位数据,然后从中截取,所以地址总线最低的3条线是没有必要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EMIFA的数据总线是64位的,不管你读8位,16位,32位还是64位的数据实际都是读8byte边界对齐的64位数据,然后从中截取,所以地址总线最低的3条线是没有必要连的~

en,haoxiangshi

网友(2009-09-15):
同意, 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
内部没有连出来 因为也没必要

网友(2009-10-21):
DSP可以按字节(8BIT),字(16BIT),双字(32BIT)和4字(64BIT)读取,所以最低位地址就分别用到A0,A1,A2,A3了.这个应该好理解啊

网友:
因为EMIFA的数据总线是64位的,不管你读8位,16位,32位还是64位的数据实际都是读8byte边界对齐的64位数据,然后从中截取,所以地址总线最低的3条线是没有必要连的~
引用 网友A:

dbstarot说得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并不矛盾。逻辑地址指的是在当前位宽下的地址。移位是指如果转化成字节地址,目前的地址需要左移的位数。表格中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当访问16位地址的0x555,相当于访问0xaaa(字节地址下)。

楼主(2009-12-20):
谢谢各位的指导,不过还不是很懂。可能对DSP真的不是很懂吧。有时间再考虑考虑。

网友(2010-06-19):
很好,非常好,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