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ounter lef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15):
刚开始学弄encounter。

遇到个问题来请教。

综合了一版netlist,打开encounter ,只添加了verilog file.

因为lef文件还不全,只添加了一个lef文件试了下。

然后就点OK,结果说Load LEF file ......failed.

请问怎么会的呢? Load lef file 有什么规定吗?

网友:
lef有格式标准的,lef要包含工艺规则描述和stand cell描述
查下error里面怎么说的

网友:
你的lef file不全,还有你要检查你的lef file 路径对不对。
你综合后的netlist用到了哪些IP,如:PLL,I/O pad等,就要把这些IP的lef file导入进去。
如果只是logic的,那么如楼上所说,你就要把相关工艺库的std cell 的lef导进去。

网友(2010-08-29):
很迷茫啊

网友(2011-01-13):
哦 原来如此

网友(2011-05-01):
问题,很萌啊

网友:
快要做stcell了 没学到什么东西啦

网友(2012-05-23):
这个看encounter error 提示就能明白了呀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lef文件分为两种:1.技术物理库,主要包括工艺信息和设计规则信息;2.单元物理库,主要包括给单元的定义,一般采用MACRO为关键字,也包括引脚pin的定义。
    加lef文件要注意顺序,一般先加技术物理库,再加单元物理库,否则出错。你可以先看看lef文件,结合概念区分哈。
    以上是我的浅见,虚心接受大家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