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cadence layout editor 里面Multipart Path (MPP)怎么用?

楼主(2009-08-15):
发现MPP有个ROD(relative object design)属性,可以把一根线命名成自己想要的。有没有哪位达人用MPP用得多?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09-12-21):
在layout有比较多的总线时,用multipart Path可以方便地区分各个总线。
用法跟普通的path没什么两样。由于它没有快捷键,一般是画了一个后,再复制,然后把ROD改成自己能够区分的名字。

一个multipart Path还可以分成很多部分,参见说明文档。

1# imefox

网友(2010-03-11):
我也想学哎。。。有没有高手出来指点指点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4-12-10):
我只知道一些比较简单的功能,multipath是可以多层次组合的path,比如可以用来画guardring,把aa/注入/阱/ct/mt等层次组合在一起,其中可以设置各个层次是否chop。整体path就像普通path一样可以拉伸/redraw等操作,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但是目前没有比较好的图形界面支持multipath直接绘制,要通过il来实现,有大神写过相关的skill脚本的——Tap_MPP.il,使用起来比较方便,缺点是不同CT数目需要重新设置,否则CT不在path的中线上。
详细介绍可以看手册。

网友(2015-08-18):
ntap/ptap是加的衬底环吗?下了tap_MPP.il文件,不知道可以用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了tap.il文件,load到自己的目录下时,一直报最后一行是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里面技术文件什么的没有,你是怎么运行的

网友B(2016-05-30):
回复 楼主:

   每次画guardring基本上都是用MMP。这个很方便,只要第一次使用时候把这个layer and CT 参数设置OK保存起来,后面都可以load进来使用,如果觉得每次load麻烦的华,可以把这个加到tf文件中,这样每次打开直接就有了。

网友C(2017-11-03):
今天刚看完,操作了一遍,还是不太明白。这是之前在eetop上下载过的一篇文档,可以参考参考,用这个Multipart Path
做path。

网友(2018-03-06):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8-06-27):
谢谢13的文档,

网友D(2020-09-18):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在tf文件中加了MMP定义,为什么重启virtuoso不能直接用MMP,还要load呢?

网友(2021-03-11):
引用 网友D:
我在tf文件中加了MMP定义,为什么重启virtuoso不能直接用MMP,还要load呢?

你在tf加MPP,重启virtuoso 后,不用load,实现功能。 你成功了吗?

网友(2021-06-04):
引用 网友C:
今天刚看完,操作了一遍,还是不太明白。这是之前在eetop上下载过的一篇文档,可以参考参考,用这个Multip ...

好东西,谢谢

网友(2022-03-28):
就 creat MPP   你们都怎么设置快捷键的,我没搞明白    鼠标点 实在有点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刚看完,操作了一遍,还是不太明白。这是之前在eetop上下载过的一篇文档,可以参考参考,用这个Multip ...

请问您有快捷键create MPP吗

网友(2022-09-15):
尝试了一下使用MMP画隔离环  (尺寸缩的小了 通孔看不到了)  左上是N型 外面自己画了一圈黄色的TB  右上是P型   两者均不报错
下方的N型在设置中设置了TB包围 所以有两圈TB  同时报错:Min width of hot TB (not connect to most positive power supply)and NW resistor must be >=2.0 um
刚开始学习版图 不太理解为什么两圈就会报错?NWELL的大小不应该以最大圈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