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控制求教

楼主(2009-08-15):
请教各位高人,电源的输出电压如何能够有外输入的TTL信号控制开关或者由斜波线性控制

网友:
这个太easy了吧。controller芯片都有个FB的。控制这个电压就控制了Vo。

网友:
楼主说的和PWM控制是一回事吗?我对这个也不懂,要是哪位有具体关于PWM的书或是解释将不甚感激!

网友:
说的具体一些,TTL信号和谐波信号指的是什么特性的,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
你想用频率控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