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hnology file中mfgResolutions中的0.001具体代表多少微米?

楼主(2009-08-15):
technology file中
layerRules(
     mfgResolutions(
     ( 0.001 )
     ...
     )
这个意思是不是指在layout editor中的一格代表0.001 ,这个0.001对应具体的多少米?
还有,设计约束是不是包含在technology file中,还是有另外的文件定义(.rul)。LSW中有很多层(比如OD2,)等这些层是什么,做什么用的,在那里可以看到关于这些层的一个说明?
谢谢!

网友:
你需要看看这个tf是写给哪个工具的,然后在工具的tf说明里找找,
一般单位都是微米.

楼主:
是微米阿。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