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遇到USB Blaster不能用的问题吗

楼主(2009-08-16):
新安装操作系统的电脑,装完Quartus9.0插上USBblaster后,安装了驱动程序(D:\altera\90\quartus\drivers\usb-blaster),在Quartus中居然找不到USBblaster.
正在郁闷中.哪位大哥曾经遇到相同问题?

网友:
把原来如果有驱动的话卸载掉,然后重装,重启电脑就可以了

网友:
USB blaster插上后再设备列表中能看到吗?

网友:
沒遇過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