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有关于PLL Kvco 与 Sub-band 的问题

楼主(2009-08-16):
看到一个PLL的DATA SHEET,频率范围从1.65G - 2.35GHz ,Vtune=0.4-1.65V
资料上说利用128个 Sub-band 使 Kvco 平均在18MHz/V 左右。
对于Sub-band 不太懂,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是否就是在LC回路中加入数字信号控制的MIM电容,使得在Vtune不变的情况下也可以
实现频率的变化,谢谢

网友:
是步进18M的意思?

楼主:
不是的,它对应700Mhz 范围的调谐电压只有1.2V左右,如果用最简单的LC VCO做,是做不出来的
因为变容管没有那么大的电容变化范围。
我想是不是可以在调谐电压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改变LC回路的其他电容,如MIM电容,来改变回路的
输出频率,这样 KVCO 就会比较小?

楼主:
急盼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 是否就是在LC回路中加入数字信号控制的MIM电容,使得在Vtune不变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频率的变化 ...

正解!

网友:
完全正确,因为加入了很多数字的控制电路,相当于作了几十条VCO的曲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一个PLL的DATA SHEET,频率范围从1.65G - 2.35GHz ,Vtune=0.4-1.65V
资料上说利用128个 Sub-band 使 Kvco 平均在18MHz/V 左右。
对于Sub-band 不太懂,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是否就是在LC回路中加入数字信号 ...

基本上是这样,这种加入的MIM电容阵列在VCO中称为SCA,对应不同都控制字会有不同都K-V曲线,这些曲线的频率范围各不相同。具体的可以找一些相关论文看看。不过18MHz/V的Kvco也太小了吧,要做到这个数值很不容易。

网友:
人家做这么低的Kvco肯定是低phase noise的需要,不然搞7-bit控制阵列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这样,这种加入的MIM电容阵列在VCO中称为SCA,对应不同都控制字会有不同都K-V曲线,这些曲线的频率范围各不相同。具体的可以找一些相关论文看看。不过18MHz/V的Kvco也太小了吧,要做到这个数值很不容易。 ...

SCA 就是 switch capacitance array 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SCA 就是 switch capacitance array 吧

对的,你可以上IEEE找些论文看看,SCA的应用一个是因为宽带宽的需要,一个是能降低VCO的相噪声(减小了噪声的AM-FM转换量),一个是能降低PLL都spur(Kvco减小了);还可以在PLL的环路参数设计时减小电容值,同时对PLL整体的相位噪声优化也是有利的。

楼主:
谢谢,还想问一下SCA 的控制信号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
利用AFC模块来选择正确的Control word of SCA.
附上一篇文章供参考:

Fractional-N Frequency Synthesizer Using a Wide-Band Integrated VCO and a Fast AFC Technique for GSMGPRSWCDMA Applications.pdf

网友:
现在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