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9-08-16):
reg型数据的默认初始值是不定值。reg型数据可以赋正值,也可以是负值。但当一个reg型数据是一个表达式中的操作数时,它的值被当作是无符号值,既是正值。例如,当一个4位寄存器用做表达式中的操作数时,如果开始寄存器被赋以值-1,则在表达式中进行运算时,其值被认为是+15。

请问为什么是15,如何得来的?

网友:
in verilog 95, in fact, there's no such things about signed or unsigned numbers. It's just some bits.
e.g. reg[3:0] num;
initial begin
  num = 4'd15; // then num is 0xf.
end

And 0xf is simply 0x1's 2's complement...

in other words, say, would'd like to do something like:
reg[3:0] a;
reg[3:0] b;
reg[7:0] c;

initial begin
  a = -1;
  b = -1;
  c = a * b;
end

c would be 0xe1, not 1...
So you'd have to take care of your sign instead.

In v2k, it's better, there's a reserved word called signed.
reg[3:0] signed a;
reg[3:0] signed b;
reg[7:0] signed c;
now c = 1.

网友:
负数是以补码存在的,-1的补码是11111111。

楼主:
-1的补码应该01111(寄存器4位,符号位1位)

网友:
好东西阿

大家鼓掌

网友(2009-09-24):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也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4楼哥们,汗一个,不要误导啊.....
看似简单,其实就是这么简单,4位操作数,-1 补码本来就是1111

网友:
-1的8bit补码明显是11111111。
原码:1(符号位)000 0001
反码:1(符号位)111 1110
补码:1(符号位)111 1111(反码加1)

网友:
-1的4BIT补码是1111.被UNSIGNED一下就成15了

网友:
没有规定位宽都是32位的,-1补码是FFFFFFFF
赋值给reg的时候只取低4位

网友:
忘掉负数,世界就亲近了~~~~
数字逻辑中负数都是用2‘s补码表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