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PM7128SI/O口多电平配置的问题?

楼主(2009-08-16):
小弟第一次使用CPLD,问各位大哥一个问题:
7128S支持I/O口的多电平,我现在要用3.3V和5V,但是不知道那几个引脚与那个VCCIO之间对应?
希望哪位XD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you'd need to refer to the datasheet for this kind of information.
typically, there're something called "io banks".  Inside the pad ring, each io banks can have a seperate io voltag.  Just search for bank in the respective datasheet.

楼主:
I have read the datasheet!
but i didn't find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I/O port or b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