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erilog hdl 有没有办法,一次把定制ROM的数读出来?

楼主(2009-08-17):
小弟近来碰到一个问题,由于对实时要求性比较严格,能不能把定制ROM中的数据一次性读出来,不想用串行方法一个个数据读出来,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如果你指的是硬件实现,几乎没有可能。

网友:
能否把问题说详细点,前后的时序关系,读写时钟是多少?

网友:
We can't understand your question?

网友:
没钱了,先支持

网友(2010-12-21):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是用Verilog编写可以读取自己定制的ROM里的数据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做一个开关!

当需要读ROM的时候停止所有的操作!然后再一个一个读!

但是ROM中的数据是不会变化的啊!

一个一个读有什么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