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把hspice仿真的电压波形做为其他电路的激励吗?

楼主(2009-08-17):
仿了一个电路模块,现在想把中间的4个电压波形提出来做成另外模块的输入激励,这样可以吗,应该怎么操作,希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
学习一下 顺便赚点积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了一个电路模块,现在想把中间的4个电压波形提出来做成另外模块的输入激励,这样可以吗,应该怎么操作,希望高手指点下?

理论是可以的,关键是要能够符合要求

网友:
可以啊,定义模块再把这4个信号作为输出再接到你要接的电路中就行了,2~3个层次搞定

网友(2009-09-16):
当然可以的撒,把产生这个波形的电路接在后面电路的前面作为输入不就行了么??

网友(2010-12-26):
我是来回帖的

网友:
楼上的方法不一定管用,如果电路比较大,这种连在一起simulate的方法是非常耗时的。

如果后面接的是digital电路,那不妨用浏览器来dump一个VCD,然后加进去,如果是analog电路,可以写个脚本,从tr0文件中产生pwl语句,再加到后面的spice deck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