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中PFD的相噪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9-08-17):
访pnoise, 不知道reference sideband 是什么意思,该放多少? 请指教。。。多谢

楼主:
我放了0, 仿真结果如下。对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设为0,但是一般会将PFD和CP一起级联仿真噪声。

非常感谢kool!

我把PFD/CP 又一起访了下,是下面的这个样子。请问:reasonable  吗?

楼主:
比如,我关注带内10k。 那么记下-98dbc/hz.   然后,是不是把它乘上它的像噪传递函数:(N/Kpd-cp)*(Hol(s)/(1+Hol(s))), 得到PFD/CP 对整个PLL噪声的影响, 当然只是在10k这一点的大小?

其他模块也这样计算。。

然后,把所有模块的噪声简单相加,是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kool!

我把PFD/CP 又一起访了下,是下面的这个样子。请问:reasonable  吗?

级联起来应该看CP的输出噪声电流,看相位噪声没意义。在CP的输出端接一个理想电压源来测输出噪声电流,而且在环路里面这里体现的也是电流,而不是电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比如,我关注带内10k。 那么记下-98dbc/hz.   然后,是不是把它乘上它的像噪传递函数:(N/Kpd-cp)*(Hol(s)/(1+Hol(s))), 得到PFD/CP 对整个PLL噪声的影响, 当然只是在10k这一点的大小?

其他模块也这样计算。。
...

原理基本上时正确的,但是要想清楚每个模块是电流噪声PSD还是相位噪声PSD。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kool!

我把PFD/CP 又一起访了下,是下面的这个样子。请问:reasonable  吗?

你的参考频率应该是几十MHz吧,一般PFD/CP仿真到参考频率的一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级联起来应该看CP的输出噪声电流,看相位噪声没意义。在CP的输出端接一个理想电压源来测输出噪声电流,而且在环路里面这里体现的也是电流,而不是电压。

那是不是我不应该做pnoise分析? 而是应该做noise 分析? output 选 probe, 然后选中这个理想电压源?

谢谢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理基本上时正确的,但是要想清楚每个模块是电流噪声PSD还是相位噪声PSD。

谢谢提醒!

我有一个疑问:CP虽然关注的是它的电流,但是这个电流也是有相位的,随PFD而来的相位,那为什么不考虑它的电流相位噪声呢?  LPF, 没有相位,所以因该仿它的噪声,对吗?

谢谢您的指点! kool is really cool!!!

楼主:
对的,38M..是的,那我没必要仿那么高频率了。。谢谢!

楼主:
我现在是做得pss+ pnoise 分析。。。pnoise 分析的output 选了probe, 然后选中理想电压源。。。是这样,对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

我有一个疑问:CP虽然关注的是它的电流,但是这个电流也是有相位的,随PFD而来的相位,那为什么不考虑它的电流相位噪声呢?  LPF, 没有相位,所以因该仿它的噪声,对吗?

谢谢您的指点! kool  ...

还是用pss+pnosie,output选probe,仿真完成后,在pnoise的选项中选择output current noise(大概是这样,不要选phase noise就好了)。noise一般只适合线性电路分析。
电流有相位?你再仔细考虑,PFD/CP是将输入的相位差转为电流。所以CP输出这里影响PLL的是电流噪声,同样LPF输出是电压噪声。其他地方时相位噪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做得pss+ pnoise 分析。。。pnoise 分析的output 选了probe, 然后选中理想电压源。。。是这样,对吗?

对的,Input填不填都无所谓,这个是用来算NF,等效输入噪声等等这些东西的,这里用不着。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是用pss+pnosie,output选probe,仿真完成后,在pnoise的选项中选择output current noise(大概是这样,不要选phase noise就好了)。noise一般只适合线性电路分析。
电流有相位?你再仔细考虑,PFD/CP是将输入 ...

按照您说的这些设置,我又仿了一次,输出是这样子的,这样的 结果合情合理吗?还有什么不对吗?

楼主:
oh my god, 怎么这么浅,看不清了,再发一遍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是用pss+pnosie,output选probe,仿真完成后,在pnoise的选项中选择output current noise(大概是这样,不要选phase noise就好了)。noise一般只适合线性电路分析。
电流有相位?你再仔细考虑,PFD/CP是将输入 ...

我想想。。。PFD/CP是将输入的相位差转为电流。。。这个我理解。。可是转换成的这个电流是个脉冲电流,我的理解:它就像脉冲电压一样有相位的呀。。。

对了,PFD 的2个输入端我用一个脉冲源,仿真PLL锁定的情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想。。。PFD/CP是将输入的相位差转为电流。。。这个我理解。。可是转换成的这个电流是个脉冲电流,我的理解:它就像脉冲电压一样有相位的呀。。。

对了,PFD 的2个输入端我用一个脉冲源,仿真PLL锁定的情 ...

仿真结果是合理的,你的理解不正确,电荷泵输出的低频电流对PLL产生影响,在PLL的系统模型中这里也是电流值,你要一个CP的相位噪声有什么用?它怎么通过环路输出到PLL的输出。你从系统模型好好理解,这是基本的概念。

楼主:
引用 楼主:

仿真结果是合理的,你的理解不正确,电荷泵输出的低频电流对PLL产生影响,在PLL的系统模型中这里也是电流值,你要一个CP的相位噪声有什么用?它怎么通过环路输出到PLL的输出。你从系统模型好好理解,这是基本的概 ...

从系统模型理解,我就想通啦。。。

非常非常感谢kool 对我的帮助! 就你一个人在这里解答我的疑惑,好感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系统模型理解,我就想通啦。。。

非常非常感谢kool 对我的帮助! 就你一个人在这里解答我的疑惑,好感动。。。

不客气。呵呵。

楼主:
现在开始其他模块了。。也是头大呢。。就我一个认做PLL,讨论的人都没有。 所以,就厚着脸皮来这里问啦,幸运的是遇见了热心的kool 还有   depend... 真的好感谢。。

后面还会有问题来请教啊。。呵呵。。

网友:
支持真实的讨论~~~

网友(2010-05-18):
就是要討論阿

网友:
我也受教了

网友(2010-08-31):
我也正在摸索PLL的噪声仿真,受益匪浅啊。。。

网友:
我比较有点想不通,为什么要仿PFD的相位噪声呀???
相位噪声的定义是什么?难道不是对某个大信号振荡才有定义吗?
PFD的输出有相位噪声这一概念吗?
你看看PFD输出的频谱还差不多。。。。

网友:
请问做仿真的时候 charg pump 输出怎么加理想电压源的?是加一个dc=0的电压源到LPF,还是加个dc=0.5AVDD的电压源到地呢?

网友:
我仿PFD/CP的带内噪声是用Spectreverlog,PFD/CP是实际电路,其它模块用Cadence系统中 ahdl库中的理想模型,组成一个宽带简单的PLL,直接看输出PNOISE,然后加上环路传递因子,20log(N/Icp), N=1

网友(2011-06-20):
讨论很好 学到不少

网友(2011-12-10):
回复 楼主:

       受教了

网友:
相躁的话,一般带宽是输入频率的十分之一以下就可以了,然后考率输入频率和VCO的相躁,基本没考虑过PFD等其它模块,因为认为其它模块对相躁的贡献很小

网友A:
这个相应的要看你是关注带内还是带外的。有一些应用中带内噪声也是有指标要求的。

网友(2013-02-18):
恩,不错。要仔细看看。。

网友:
仿了下不同电荷泵电流的情况,大电流时噪声也更大!跟实际情况不符啊。是仿真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B:
哦,忘记了。是正常的。因为噪声大不过icp的变大。

网友:
保持良好的工作..........

网友(2013-04-10):
回复 楼主:

   我做了一个输入24M——100M输出96M到400M的cppll,只有vco是理想电路,可以锁定,但是放入实际的vco的时候,50M一下抖动就很大,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
讨论的真心很好,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跟你一样,也是一个人弄这个啊~~~蛋疼,目前也是做到CP相躁,看到你跟KOOl的讨论让我明白了许多,谢谢你两,能加个联系方式么?以后能多多交流谢谢~:QQ280735930

网友:
回复 楼主:

    受教了,谢谢~~~CP的输出是固定到一个指定的电压对吧?

网友(2013-10-26):
回复 楼主:
问下我PFD和CP一起仿真,得到了这样一个曲线?一般如何评估性能的好坏呢?谢谢了

网友(2014-04-07):
   请问为什么要设为0?我逛了edaboard上面有人说sideband的数值设置应该小于等于harmonics的数值,但是数值越大越精确。是这样的吗?
我看了师兄做的电路,上面在sideband和harmonics都标成11了,所以我也想这又是为什么…
谢谢!

网友C:
为什么楼主仿真出来的PFD+CP噪声那么小呢?我也试着仿真了一下,噪声也是那样小,相比于VCO来说,PFD+CP的噪声是不是太小了啊?求大神解释

网友(2014-09-17):
我也用这种方法仿真PFD+CP的noise,发现外接的电容的值会影响cp最终的稳定电压,费解啊

网友(2019-05-14):
引用 楼主:
现在开始其他模块了。。也是头大呢。。就我一个认做PLL,讨论的人都没有。 所以,就厚着脸皮来这里问啦, ...

您好,请问电流功率密度如何转换成输出相噪

网友(2021-06-21):
引用 楼主:
你的参考频率应该是几十MHz吧,一般PFD/CP仿真到参考频率的一半就好了。

请问一下,为什么PFD/CP 噪声仿真,扫描到到参考频率的一半就可以了, 这个怎么理解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楼主仿真出来的PFD+CP噪声那么小呢?我也试着仿真了一下,噪声也是那样小,相比于VCO来说,PFD ...

CP处的NTF是一个低通滤波函数,支流增益是很大的吧,就是说cp在环路内,带宽以内贡献的噪声还是很显著的。带宽处和以外主要由vco来定。学习中,探讨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设为0,但是一般会将PFD和CP一起级联仿真噪声。

您好,还请问下,为什么在高频出电流噪声会出现上翘呢? 高频处不应该只有白噪声作用么,难道是参考时钟的谐波?频点也不对啊感觉,望不吝赐教~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相应的要看你是关注带内还是带外的。有一些应用中带内噪声也是有指标要求的。 ...

请问下,带内噪声和带外噪声在不同应用中是怎么体现的?对于pll的不同应用提出的指标要求不太理解,望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忘记了。是正常的。因为噪声大不过icp的变大。

那up/dn信号的宽度对cp处处的Inoise也有影响了,这个怎么理解?输出噪声以哪个为准啊?

网友(2021-09-07):
引用 网友D:
您好,还请问下,为什么在高频出电流噪声会出现上翘呢? 高频处不应该只有白噪声作用么,难道是参考时钟 ...

我也有这个疑惑,请问一下前辈现在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