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DL网表导不出器件的尺寸

楼主(2009-08-17):
各位大大:
      我在导出CDL文件的时候,电路图中标注的反相器,传输门等模块中的PMOS和NMOS的沟道宽度无法显示,比如我需要的结果应该是:
“XI12 NET45 NET22 IVG PW=0.44U NW=0.3U”,可是我导出来的文件却是:“XI12 NET45 NET22 / ivg”,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请
各位大大赐教啊。
     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有人提示将setenv中的netlist mode 和导出CDL中的netlist mode设为ANALOG,可是我机子就是这样设置的啊,
怎么还无法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      我在导出CDL文件的时候,电路图中标注的反相器,传输门等模块中的PMOS和NMOS的沟道宽度无法显示,比如我需要的结果应该是:“XI12 NET45 NET22 IVG PW=0.44U NW=0.3U”,可是我导出来的文件却是 ...

试试calibre的lvs模块,有只导出网表的选项

网友:
在导出窗口netlisting mode那里要选 analog 你的导出的那个选项可能是Dig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