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管脚具有施密特触发特性,有哪些好处呢?

楼主(2009-08-17):
问题描述;
在看一些ICS的 datasheet时,发现一些输入管脚具有施密特触发特性,有哪些好处呢?
或者有什么作用呢?哪位可以给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
当信号在阈值附近徘徊时,输出不易振荡。

网友:
减少震荡吧

网友:
可以整形、减小干扰

网友:
这个是用来抗干扰的,管脚上的电压轻微抖动不至于影响电路的工作。

网友:
更加稳定~

网友:
而且可用于调节输入电平的占空比

网友(2012-12-12):
会不会有滞后性呢?

网友:
有迟滞性:由低到高和由高到低时的阈值电压不同。

网友(2013-07-15):
磁滞,防噪声

网友:
抗干扰,有利于输出端稳定